[优派]
HPC-2282bd按开机有跳变,无上电动作

楼主(2014-12-18):
     同行送修一显示器,型号见上图。描述故障为正常使用中掉电,而且按开关没反映。此机外置电源,拆机后看驱动板有维修痕迹。顺手测了下开关板上电源只有2.24v,感脚低。

    断开开关板此电压值依旧,测此点对地值600多正常。再测1117线性3.3输出端2.24v,输入端3.34v。在此处游移了那么下子,用银子夹了下2和3pin摁开关仍然没有电流。突然就明朗了,1117必须给输入端一个高电压,然后才能稳定线性输出3.3v,还得找输入端3.34v低的原因,结果就找到上面线圈旁那个8pin芯片片了,型号d1067a

芯片有焊接后的痕迹,已无从可考是不是原板上芯片,找不到这个型号的芯片,研习上面pdf,感觉fr9237b貌似一样

手上只有新的9237b驱动板,没办法。狠心摘掉一片9237装上完美代换,正常亮机。烤机稳定,此故障排除。
总结:此故障为驱动板上5v供电不正常,引起后续开关电压低,触发跳变波形异常,不开机。分析原机上家代换d1067a 输出3.3v/2a功率小是故障再次复发诱因。很有可能原板上芯片是fr9237b 3.3v/3a

网友A:
估计上家代换的d1067a 是拆机件,到寿命了。

网友:
这样芯片的驱动板还是要多测测,我遇到过类似故障,换了两回一样的8脚元件,客户用两天就拿回来,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肖特基二极管,主芯片基本上都换过了!咋整都不行,客户都不乐意了!后来我服了,换了一块一样的拆机驱动板就没事儿了!

网友:
这里1117输入端电压正常应该是5V,而不是3.34V左右,感觉这里也可以直接用可调电源给1117输入端加个5V电压进行测试故障,如果输出端电压还是偏低的话,就是1117本身和8脚芯片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上家代换的d1067a 是拆机件,到寿命了。

这里d1067a芯片输出的功率变小在这里会引起带不动3.3v电压相连开关板工作。

网友:
本来想回复探讨下,看到小明大湿孜孜不倦和高超的刷分技能。我输了。。。

网友:
不错一个显示器你修了多久

网友:
楼主分析的有道理,二修的楼主都能搞定技术不错啊。

网友:
我也是,有时候 新的用不上, 拆件修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