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网卡雷击后,就一直关不了机,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4-12-19):
技加主板,网卡雷击后,就一直关不了机,求高手解决, 关机时,点正常关机,,完全关闭后,又自动启机,,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网卡短路么,,!COMS已经把网卡关闭!!!求高手给解决方案
技嘉主板

网友:
雷击后,容易殃及南桥

网友:
南桥的问题,换就应该好了

网友:
更换桥试试看。

网友:
强行关机看看还重启不

网友:
把里面的网卡唤醒关了看看,技嘉多数那个问题

网友:
直接把网卡芯片去掉试试,,不行的话就换南桥试试!!

网友:
把网卡芯片去掉,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io看看 正常不 摸摸看烫不烫

网友:
拿南桥可能行大

网友:
谢谢大家,把网卡摘掉,,OK了

网友:
长知识了大神真多

网友:
先把玩卡拆了再说

网友:
遇到过,这个必须要把网卡芯片取了才行的,网卡芯片短路影响到了南桥功能3

网友:
网卡肯定有问题了,IO坏的机卒大

网友:
把网卡芯片去掉就好了

网友A:
还是io问题吧
ghostli
试试刷BLOS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io问题吧
试试刷BLOS

网友:
网卡 IO 桥就这几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