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开机中自己忘记了自己电脑的开机密码方法

楼主(2014-12-19):
在电脑开机中自己忘记了自己电脑的开机密码,可以看如下的步骤去做:
第一:在开始菜单中找到控制面板进去
第二:进入到用户账户中
第三:在自己的用户中再添加一个用户,这个用户别加密,(用户的权限是管理员,不是标准用户)
第四:开机进入到自己创建的新用户中,找到自己得用户,然后把自己的原始账户的密码删除掉再次开机就可以用了
  切记:这种方法是在自己开机的状态下忘记密码的时候用
   这种方法我刚用了,是可以的,看到的要回复啊,这可是一个字一个字打上电脑的啊

网友A:
脱裤子放屁,如果你能创建管理帐户,为什么不能直接修改你自己的密码,还要进另一个帐户去倒回来再改你的密码???

网友B:
修改密码前你要输入原密码的,原密码忘记了怎么修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改密码前你要输入原密码的,原密码忘记了怎么修改呢?

你指的是WINDOWS XX系统吗?还是LINUX?

网友:
ghost里面就有破解密码的不是更方便啊

网友:
密码忘记了进不了系统      怎么创建用户修改密码啊?

网友:
没有看懂,都进了系统了为什么还要创建一个用户。

网友:
能进系统了,还忘记密码?

网友:
你的意思就是骑着自行车给自行车补内胎?是你没有组织好语言把?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多此一举啊  pe清楚密码就OK  哪有哪呢复杂  如果把用户删了  还只能进pe修复

网友:
忘了密码进不到系统的,可以用U盘PE系统密码清除向导,很多系统盘都有,要在刚开机是设置BIOS,光驱优先启动,或U盘启动优先

网友:
不是很明白,楼主是说进系统了,然后忘记密码了?

网友:
有的路由密码是不好破解的

网友:
这个发到百度论坛还可以的,,在这里完全弱爆了,

网友:
用系统盘的windows 的密码清除工具清除

网友:
忘记密码本来就进不去了  你进去了就代表你有密码可以进入电脑啦

网友:
就算可以也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使用PE登录密码破解不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脱裤子放屁,如果你能创建管理帐户,为什么不能直接修改你自己的密码,还要进另一个帐户去倒回来再改你的密 ...

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