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22WA触摸按键失灵,有修过的吗?

楼主(2014-12-19):
主板版号:715G2559-2-leg,已经换过一条触摸板,故障没有解决,显示图像正常,只是触摸按键没有任何反应,重新刷程序能好吗?另外板上有好几个存储器,不知跟按键有关的程序存在哪里,应该刷哪一个存储器,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故障应该跟程序有关系,刷到一个八脚的芯片,你看看上面有没有一个25开头的芯片。

网友B:
液晶权威人士都回答你了   准没错 快去刷吧

网友:
发个驱动板图片 看看有没有八角C16   清空它试试

网友C:
大神说的是EC ROM

网友:
谢谢大伙热心帮忙,我马上试下。

网友:
可以重新写一下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说的是EC ROM

大哥EC ROM是哪一个,主要是啥作用啊?我看到主板上有一个25开头的FLASH,3个24开头的。

网友:
TB上买了一个程序,卖家说是原机读出的,25LV010里的程序,今天忙了没顾得上试试,明天试下给大伙答案!小弟有礼了

网友:
学习了  触摸按键应该很少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应该跟程序有关系,刷到一个八脚的芯片,你看看上面有没有一个25开头的芯片。

才发现版主大驾支持,先膜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液晶权威人士都回答你了   准没错 快去刷吧

安好版主好,刚看了几个寻梅斑竹的帖子,直接膜拜跪了,真是牛X的不行。液晶权威人士名符其实。明天继续到店里折腾这块烂屏,我也要向版主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好版主好,刚看了几个寻梅斑竹的帖子,直接膜拜跪了,真是牛X的不行。液晶权威人士名符其实。明天继续 ...

寻梅可是迅维的液晶老师  不是一般的权威呢   哈  努力学习吧你

网友:
以前遇到,我是把所有驱动板的电容换了就ok,只是巧遇。

网友:
下载了一个版本的程序,又在TB上买了一个程序刷过了,故障依旧,焦头烂额是不是程序不对呀,还是有硬件问题?谁有这个程序?我再试试,大神们帮帮忙吧。

网友:
已经刷过了原机程序,在这里下载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9389-1-1.html,问题没有解决,很明显,硬件问题,我再查查。感谢维友52571688的无私分享精神

网友E:
一定要对好屏型号   版号   主芯片  再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对好屏型号   版号   主芯片  再刷

程序在本论坛下载的,版本都对,还是不行,正在埋头查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