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4上电1.3A

楼主(2014-12-19):
这台机器是1.9A亮机    找不到图纸  测量板子上的电感电压都有  就是卡在1.3     无语了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什么问题 没听懂 是能亮还是不能亮?先吹下显卡试试

网友:
DV4找不到图纸???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dv4

网友:
显卡试试    HP的机子就喜欢显卡问题

网友:
这机器能跑诊断卡啊,光说电流怎么可能知道啥问题,

网友:
不上内存能到多少啊,

网友:
换显卡没有哦。

网友:
没图这电流先测测内在的波,再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