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M LX开机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4-12-19):
华硕p5g41主板开机不跑码,插上诊断卡开机复位灯闪一下,时钟灯常亮。。。经检测各路电压都有,PCI-e的A13,A14脚都有时钟电压0.4v,PCI的b16脚有时钟电压2.2v。。。。测到这里就没有思路了。。。求解啊!本人小白没有修改台式机主板。。。。。

网友A:
电压都有了  还要有2个PG的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那个VRMPWRGD有没有 还有ATX电源灰色线的那个好信号有没有

网友B:
昨天刚碰到一块P5G41-M LX3 全板电压正常BIOS一下后.收工了.请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有了  还要有2个PG的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那个VRMPWRGD有没有 还有ATX电源灰色 ...

谢谢版主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刚碰到一块P5G41-M LX3 全板电压正常BIOS一下后.收工了.请参考

BIOS已经刷过啦

网友:
貌似时钟都不正常,,时钟集成在桥的话就直接干桥!!

网友:
貌似你自己搞不定

网友(2016-06-02):
额  好像时钟正常把  复位也都有了把   应该不是看看CPU复位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