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维修思路

楼主(2014-12-19):
笔记本不触发在维修中是比较常见的,有的也是比较难修的,个人总结了一些不触发的维修思路,希望能对初学笔记本维修的朋友有点小帮助。
首先,遇到不触发的机器先别忙着拆主板,先仔细检查一下外观有没有明显的进液现象,再把外设拔掉,如光驱、硬盘、电池、键盘等看看是不是这些设备造成的。同时要看待机电流是否正常,一般是在0.01至0.04左右,看具体的机型而定,较老的机型有的是在0.06至0.09,稍新的在0.01以下,如果在0.1以上则为短路。如没短路也要查一下开关是否正常,一般开关键上是有一个由开机芯片提供的5V左右的高电平,按下开关的瞬间会变为低电平。再把主板拆下检测,拆板时要边拆边细看有没明显的损坏的地方,如有看出有明显的故障,这样也可节省维修的时间。
拆下板后,断电检测各个PWM电路中的电感及各个MOS管的对地阻值,可差考如下:
一、公共点的对地阻值大约是500左右。如果是0的话,一般是滤波电容坏的可能性较大,用放大镜都可以看得出是那一个电容有损坏。如果阻值是在100以内,则是MOS管损坏的可能性较大。如果是在200至300左右,很有可能是某个供电芯片坏掉了,重点查与公共点阻值相近的单元电路供电芯片及与其相连的元器件。
二、3、5V电感的对阻值大概是100至200左右。如果是0,大短路,可能是芯片、MOS管或其它有损坏,可用烧机法检测。如果是几十欧,则有微短路,也可用烧机法来检测。有些机器有通病就重点针对通病来测量。(如上述现象联想的多数为EC坏,东芝R系列的多数为硬盘帖纸底下的电容坏)
三、CPU供电电感的阻值在接上CPU的情况下,P4的是20左右,迅驰一代的是10左右,迅驰二代的是6左右,最新的是在3左右。不接CPU和公共点的阻值一样。
四、内存的供电电感一般是几十至100多左右;南北桥、显卡一般是几欧至几十欧不等,只要不为0,都视为正常。同时也要量下USB口的阻值,也可参考南般桥有没问题,一般是500左右。
五、查CMOS电池的电路有没问题,电池有没电,有些机器不触发是CMOS电池没电或起保护引起的,如ACER、ASUS、SONY等。
以上的都排查过后,通电查公共点的电压是否正常,看保护隔离电路,充电电路是否正常。都正常的情况下,刷BIOS、最后加焊或更换南桥。

网友:
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经验适合初学者

网友:
一看就是自己维修总结的经验,但是你说就是基本。没有说清楚不的时序

网友:
师傅给我的笔记就是这么写的,总结的不错

网友:
不触发,看有待机吗,有待机直接从开关查起呗。看信号到哪里没有了

网友:
现在新要。好多都是……BIOS.和北桥……

网友:
现在都会总结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路

网友:
新手的必背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先评论在慢慢看

网友:
维修总结的经验很全面,易懂!

网友:
这是楼主自己总结的!!

网友:
你这个说的更多是 一些基本判定 其实不触发最简单的思路就是按着时序修

网友:
自己维修总结的经验

网友:
楼主太好了,正在学习中,这个太重要了,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个貌似距离不触发还有一段距离吧,

网友:
分析很好呀,很实用

网友:
万事开头难,维修之路是非常难的,一开始修机子真不好上手,特别是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故障

网友:
我能说是摘抄的吗 见过很多啦

网友:
看了有收获,不错的帖子。收藏了

网友:
开关键5V左右高电平嘛?3.3的多吧!

网友:
写的很详细啊!但是不全呀!列出的几条基本都是对地阻值,没有待机条件呀。

网友:
按照这个思路去维修,少走些弯路

网友:
对初学者是有帮助的

网友:
不触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修的,楼主的贴很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
这个算是楼主的 个人总结 具体还的查时序

网友:
没思路看看挺好的,不错

网友:
思路可以 学习了

网友:
写的不错 多加努力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分析的很给力,谢过

网友:
经验之学啊

网友:
新手很用呀, 不触发按时序修

网友:
xuexi zhong hen bu cuo

网友:
分析的很好 很适合我这种新手

网友:
感谢分享,分享的人最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