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修进水的G480:LA4858L

楼主(2014-12-19):
前两天进来一客户,手里拎着个笔记本还不时的往下滴水,说一杯水从键盘倒进去了,啪电脑就关机了再开就没反应了,我问多长时间了,他说有3个多小时了,那我就跟他说电脑主板肯定烧了,现在先不上电了以免故障进一步扩大,先修吧。客户站在一旁看着,我媳妇麻利的拆出来然后擦干所有的水,主板递给我,本人没有维修中拍照的习惯,大致情况我给说下,3,5v大面积长毛,ec一面脚长毛,pch右半拉附近长毛,全部清理干净后上bga小考10分钟。

     接下来开始观察发现主板上3个红色的圆柱体电容都被动过下面的黑色塑料都烤糊了,我问原来修什么了,他说买来从来没修过,我媳妇也说联想的标没动过,那就是出厂后发现有问题后来修的。不管他了开始测量,5v后级对地0。电源调成1v多拆掉电感烧后级,发现usb3.0附近有温度,比对图纸看发现usb供电的转换芯片都不是原来的型号了,原来型号为

经测量发现有一个usb口的芯片短了,拆了以后5v不短了,索性把另一个也拆了,接着测量剩下的各大主供电,均无明显问题,装好电感上电,电流500多,下面电源指示灯亮起,看来是自动上电了,在没有cpu,内存的裸板下有点高,手摸pch巨烫,看来桥挂了,测一遍吧,发现除了3,5v就只有1.5v供电,剩下都没有,接下来跟客户大概说下情况,slj8e我手头暂时没了,需要订货,大概3左右吧,报好价格,打发客户离开。然后反复的上电测量研究,有没有小电池都自动上电,开关按着又能关断反正比4s要长好几秒,又能触发,pch依然很烫,不弄他了。
     第二天我媳妇上货顺便从朋友那把桥买回来,我们离电脑城比较远,我先把板子处理好等着,桥一到马上做上去,焊接完一看桥左边鼓起来两个小泡,心里一怔60元那,太着急了外面太冷了应该先给他预热下,上电看下吧,这回是自动上电到130左右掉电到60左右1s左右再掉到0。手动触发一样,掉电前测1.5v电感旁边的小电感已有0.9vvccsa

掉电前侧pl4501为0,1.05v的vtt没有。

pu45017脚有5v3en有高电平,pu4502没问题,pl4501对地100多,那电源芯片应该挂了,找个新的51211换上,插电1.05v出来了,还是一下就掉了,找了个2b系列的cpu装上,自动上电到760多不动了,心想肯定不行,果不其然vcore1.1v集显没电,换cpu,换内存,一样的结果,看来不跑码,第一个想到的就是bios,论坛上下了一个右一个,又换25q64fv刷,折腾了四五遍,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了。
心情开始急躁了,急于求好啊,慢慢来吧,突然想起来应该还有个1.8v电,

找到了,紧挨着cpu座有个8脚芯片,测61.8v正常,跟着时序屡屡吧,图纸里搜pltrst#

cpu座附近发现了u501,但是没装,图纸上是有的,测的这个与门的12脚有3.3v的平台复位,送到cpu reset#BUF_CPU_RST#这个信号有1.05v。顺便测了下pch送给cpuH_CPUPWRGD是有效的高电平。

这样都不跑码让我把矛头直指鼓了两个泡的pch。接着耐心等了一天芯片送到了,把缺的两个3.0的转换芯片焊好,然后又换一个全新的pch,满怀信心的上电结果一样一样的,崩溃啊,强忍怒气挨个测桥周边的电阻电感,纬创这个板子有好多没有标示料号,修起来有点麻烦,当测到桥右下角的一个小电阻时发现两端对地都是0,不正常,他没有标号,但是他旁边的一个没装的标了r1821,查图:

原来对地的是,R1871,这个信号和平台复位与出一个独显复位,把R1821R1871中间割断
R1871任然对地0,电阻拆了测正常,然后把它焊接到R1821的位置,桥那个点对地短了,vga_rst#倒是有了3.3,没用啊,因为显卡的复位根本不需要这个电路,看图纸,

有没有这个与门显卡复位都正常,我在想那还装那个与门干嘛,问题是现在cpu任然不跑吗,拆桥吧,拆桥跑线测DGPU_HOLD_RST#这个点对地无穷大,又测pch对应点对地600多,难道板子变形了桥一焊上就和周边的地线的点连锡了,这个点正好在角上。接着就一根筋的拆桥,植球,矫正板焊上,如此折腾3遍,还是一个德行,任然短,真的崩溃了,要放弃了。
先放下干点别的吧,媳妇说花了这么多了不修好亏啊,我也有点不甘心,直觉告诉我肯定不是cpu供电这儿的问题,

PWR_GFX_GSKIP#这个始终是5vPWR_GFX_GPWM这个始终是1.9v,供电也正常,冷静思考后觉得桥的工作条件应该是没有满足,仔仔细细一番测量,查看,还真是发现了问题,不知什么时候把一个小电感给弄丢了,查图发现时crt模块的一个供电电感。

找个电感装上,上电电流也跳到了1.点多,来回的跳,集显有了0.45左右,到此装机反复测试没有问题。因为修这个机器还狠了心买了个ds1102e。心想有这个东西可以很方便的测到ads#bios1256脚。。。。哎应该是自己的一个不小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这个小玩意儿弄丢了,害的费了这么大周折。。。吸取教训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但是有点不小心,维修要慢慢来,不能急,维修本来就是一个细活。

网友:
路子是走弯不少。不过还是修好了。本钱花的有点多。你那个起泡的桥说不定还是可以用的。总的来说你还是赚了

网友:
你的维修技术 和过程我就不说了 我只想说  你媳妇真是个好媳妇  你挺幸福的

网友:
3小时就长毛了

网友: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
学习了,来回个经验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楼主。细心很重要。谢谢分享

网友:
3个红色的圆柱体电容都被动过下面的黑色塑料都烤糊了,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毛长得有点快

网友:
果然最怕的就是自己做的故障啊.

网友:
楼主图纸也上一张嘛

网友:
进水机器清理的时候还是i要细心观察和小心清理

网友:
一口气看完整个维修过程,只有一个感受,“傻逼的坚持,牛逼的结果”,学习的榜样,还是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好东东,好分享

网友(2015-02-01):
图纸啊,楼主,发个图纸 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