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3DE主板诊断卡显D5反复重启

楼主(2014-12-19):
有一块华擎P43DE主板点不亮,诊断卡跑码至D5卡住,然后自动反复重启,不插内存诊断卡显EO,但不会自动重启,测各路工作电压都正常,不插内存时内存电压为1.8V,而插上内存就变为2.14V,不知这个电压是否算正常,过2秒自动关机再自动重启,不断反复,不知问题在哪,望与到过此问题有维修经验的师傅们提供帮助,先谢谢了.
刷过BIOS没用,换过几条内存也没用,不插内存测内存插槽边上排阻电压为0.9V,内存槽的SPD238脚、数据119脚、时钟120脚都为3.3V,按压北桥无效。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还满足

网友:
这个 没遇到过 等待答案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是保护了吗?

网友:
这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就没有人解决的????

网友:
我遇到d5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用示波器抓取内存SMBUS总线波形,看有没有检测到内存。

网友:
这个主板是不是就有这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