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不是事儿书本纠错有奖--最高奖励100分

楼主(2014-12-19):
主板维修不是事儿书本已发售,感谢大家的支持,书本在排版编辑中可能出现错误。已收到书的买者,发现有书中有错误内容请在此贴回复,先发现者最高奖励100分

网友:
哇哇!迅维出书啦。。。。我也要买本,,,占个前排先。。。

网友:
还没买的,买了看了有的话再说

网友:
91页3.1.3 h61芯片组下面的H61是支持1155针的CPU  写成是1150针 大概看了一下 很详细 呵呵

网友:
第2页 技嘉主板括号里写成了GIGATYE

网友:
过两天去买一本。这分太给力了。

网友:
还没看 不知道

网友:
第91页倒数第四行,RTCVCC经过R422,而图中写的是R411

网友A:
还有93页 3.2 AMD芯片组下面第一句AMD在2006年收购ATI,书上写的是AI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93页 3.2 AMD芯片组下面第一句AMD在2006年收购ATI,书上写的是AIT

这100分到手了

网友A:
没见给我啊   亲 什么时候给

网友:
还要等LZ核实在给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给我啊   亲 什么时候给

呵呵 , 这些问题别人说的 , 你发现个什么,书都没买吧

网友:
技术不够,还没有发现,

网友:
这书还可以我买了一本

网友:
   我也买本来看看,顺便要个老师的签名哦。

网友:
徐总  出手就是大方啊  100  100的转  土豪的生活看来我是不懂了

网友:
笔记本不是事的纠错又分吗

网友B:
1.第26页,“漏极(用D表示,也称输出极)、源极(用S表示,也称输出极)”。
2.第32页,“LM358芯片内部有两个独立运算放大器”,应该是两个独立的比较器吧。本人刚学习,觉得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第26页,“漏极(用D表示,也称输出极)、源极(用S表示,也称输出极)”。
2.第32页,“LM358芯片内部 ...

358是运放  339才是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是的 不过你说错了 是32.768MHZ  就一个写成了 32.768KHZ    .不错 不错!  因为1M欧=1000K欧 如果你认 ...

.    我说大哥,我打的都没错, 是你自己看错吧!!!!!。   我上面有写页数啊。。

你看清楚了吗?!!!!!  (前面满足2个条件)  南桥 给 32.768KHZ 供电起振!

网友:
书籍第214页,关于UP7501双路逻辑转换控制的描述有错误。是第二脚为供电,您书上写的是第七脚。还有就是关于这个芯片的逻辑分析有些许不明朗。我找up7501的PDF文件没有找到。关于它的分析,我认为是这样的:
根据亲爱的迅维网论坛的各种资料,结合典型应用图分析:

①当主板触发之前,全主板只有5VSB状态下,UP7501的第2脚得到供电,模式选择4脚得到高电平信号,桥还未发出SLP_S5#以及SLP_S3#信号,那么会在UP7501它的第7脚发出低电平信号以用来驱动P沟道MOS管Q2,5VDUAL由5VSB转换得来供后继使用,此为小电流。
②当主板触发以后,SLP_S5#发出自后,SLP_3#未发出之前,5VDUAL依然由5VSB提供。
③当主板触发后,桥发出SLP_S5#和SLP_S3#之后,IO拉低绿线,各路供电开始上电后,UP7501的供电由2脚转换为1脚提供大电流工作电压,由第8脚开漏输出高电平(由12vcc提供上拉)驱动信号驱动Q1N沟道MOS管导通,5VDUAL(大电流)由5VCC转换而来;并且同时在UP7501的第7脚开漏输出高电平信号用来关闭Q2,它是没有上拉的,那它如何为高电平呢?需要您来思考啦。提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