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充电不进电维修

楼主(2014-12-19):
小米3显示充电但不进电,说明手机检测有了 ,所以就是想个法给电池充电。在主板链接线座子边有个电容插上充电器有5V电压。自己测一下,把它连到电池正极。

但问题来了。手机会一直显示冲电。这样就在连线中间加一个二级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就不会一直显示冲电了 ,加的二极管会发热,有的会把锡融化了 ,那这就需要你自己多试几个不一样的二极管了 ,只要发热不把锡融化就行了 。不充电不热的。然后把二极管放在天线处的那个圆孔里就行

纯属分享经验。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什么原理导致的?

网友:
不担心线断的问题吗?

网友A:
这个是直接给电池加5V,不受手机控制了,只要插充电器就一直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直接给电池加5V,不受手机控制了,只要插充电器就一直冲,

这样不安全........

网友B:
这个方法试用过,当时用的是电阻,不过电阻功率阻值拿捏不准确。谢谢楼主 下次换二极管试试

网友:
非常不安全,楼主没看过电池爆炸吗

网友C:
这样不行,充电电压与电流都不能检测。而且很可以烧坏电源。

网友:
当然作为消费者是不想这样的,但是作为我们维修人员这样做还是可以的,我们要的是解决问题,收到钱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行,充电电压与电流都不能检测。而且很可以烧坏电源。

这边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出现返修的情况,至少我这边是这样的

网友:
试了好多管子,都是瞬间冒烟了。

网友:
不停止的充电,感觉有点恐怖

网友(2015-06-21):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试用过,当时用的是电阻,不过电阻功率阻值拿捏不准确。谢谢楼主 下次换二极管试试

你说的限流保护电阻,本身功率与内部阻值没有联系,功率换小的话,本身工作应该会严重发热。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这样会不安全

网友:
有点冒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