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电不开机

楼主(2014-12-19):
我是菜鸟,有一海尔电脑,插上电源后不能开机,CPU风扇不转动,用万用表测量有5V待机电压,开机针脚正极无电压,请大侠们给指点一下,再怎么去测量或者判断是什么地方的故障,不胜感激,!

网友:
先修待机电压

网友:
先查vccrtc   rtcrst#    晶振   3.3VSB  RSMRST#  PWRBTN   SLP_S3#   PSON#这几个信号看是否正常

网友:
先把紫5V到开机针的=线路修通

网友:
查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