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用适配器能亮机,装上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4-12-19):
这机器拿来不触发,换了LID开关亮机了,我装好上电池都正常了,过了两天,客户过来拿机器的时候发现不触发了,拆掉电池又能亮机,单用电池也不触发我拆掉所有的外设,只留了主板和屏,电池又能亮机了,我以为好了再装上又不触发,但是偶尔也能亮机,进系统一切正常,电池也能充电,把电池拿出来再装上去又会不触发,之前认为可能是绝缘问题,D壳都被我换了(有台收的客户的坏机器),后面我把充电芯片,电池隔离管,充电上下管,EC通通换了还是不行,我蛋疼了,后面我们老板把机器发给了一个大神(听说是以前人人的老师,真的很NB,我们如果有搞不定的机器发给他,他基本上都能搞。我老板是他以前的学生,我老板理论很水,),他修了几天说修好了,发过来用了不到二天,客户又拿回来说开不了机了,故障还是一样,悲剧,后面只能是换板了,有没有谁遇到过这么神经的机器啊。

网友:
额 这么神奇的主板  表示没遇到过

网友:
我们就告诉客户电池问题解决不了,单用适配器,换板子除非客户接受价格。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这么神奇的

网友A:
有没有尝试刷写EC BIOS呢

网友:
板子在手里自己花时间好好研究下找出问题就是一笔财富呀。呵呵。。。

网友:
你应该多测测装电池不开机的主题下主板的开机条件是什么样子,看看是什么不正常

网友:
还有这吊事。。偶尔能楼主都检查这么仔细了应该不是什么没有安装好、但板子装电池可以?

网友:
不修直接就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尝试刷写EC BIOS呢

BIOS刷了没有十个也有八个,EC和南桥的自己备份的网上下的都试过了

网友:
你查下充电条件    我之前也有一台SONNY的   客户急着要所以没修好    大概你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没修过,只是冲电不充。同电池坏,装上就不开机见过,你的没修过。

网友:
像这种情况还是换板比较好

网友:
我有台IBM[Thinkpad机型2371]跟你说情况故障一样,由于本子老旧没修好直接跟客户换新的

网友:
这个情况太奇葩了。

网友:
这种疑难杂症真不好修

网友:
碰到过类似情况,当时客户急,就给把放电管拆了就可以用

网友:
不稳定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是不是待机芯片腐蚀了

网友:
板子都换了还是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