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

楼主(2014-12-19):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p5G41  开机代码循环  换掉cpu供电风扇插孔旁边822  修复  第一次修好主板

网友:
这是通病了吧   不需要单独发贴了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这是通病

网友:
向楼上兄弟了解下,这个板子不能装WIN7,XP运行中经常性重启,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2016-05-08):
学习了,今天刚好修到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