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连键

楼主(2014-12-19):
请教是更换EC呢?还是割线飞线呢?割线好像找不到线。
KB926QFC0可以替换KB926QFA1吗?

示波器图,

触发模式

网友:
键盘换没换  就搞主板

网友:
自然考虑过了,现在就一裸板的情况

网友:
先用橡皮擦檫金脚 再不行就换键盘

网友:
EC 换了没?

网友:
先换个键盘 在考虑EC

网友:
没接键盘的情况下连键的。
刚吃过,现在换EC看看。

网友:
先换个键盘 在考虑EC   还有可能电容漏电

网友:
键盘接口的阻值,电压都测量一遍先,这些没问题才来考虑键盘问题

网友:
换过EC,还是没用。论坛里很多例子了,以后大家不要换EC了

网友:
EC直达键盘接口的,中间没有其他任何元件。这可咋整?

网友:
割线,飞线,世界终于清静了。

网友:
先用酒精、橡皮擦擦,然后考虑换,最好考虑主板。

网友:
换键盘,换EC,剩下就很少了。不过注意排容和接口。

网友A:
最后确认是板层走线问题,已经飞线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确认是板层走线问题,已经飞线解决了。

楼主没换键盘就知道版层问题。而且飞线解决问题,太厉害了,我的话可能就换键盘了。楼主把你如何飞线的图和地方也和大家说说吗。也让我们学习一下吧。以后遇到键盘问题也可以做参考。

网友:
  键盘是好得没,然后考虑电容

网友:
楼主是怎么飞线解决的?  发上来我们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