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我这板主板是那问题,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4-12-19):
在用户家通电就启动,开机后不断重启,在我店里不在通电重启,重启也变成不定时了,有时一天也不出问题,现在除CPU和主板都换了,重时我测了内存和CPU供电有点波动,CPU电容也查了,容量都在正常范围,不知道是不是电源芯片问题,没有这芯片,主板是双敏的,卖出去个多月的二手机,小弟对电脑算小白,该查查那里,修过的说下,谢谢

网友A:
双敏的就换板吧。整个一倒闭的公司。产品做的希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敏的就换板吧。整个一倒闭的公司。产品做的希丿

谢谢你急时的回复,我已又换了个主板给客户,因为自己是小白想练练手,如果能修好,在卖出去

网友A:
我猜一下。你的肯定是双敏AMD单桥的。

网友B:
加焊一下桥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一下。你的肯定是双敏AMD单桥的。

是双桥的AMD  板号纸贴U480XN REV: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一下桥试试呗!

谢谢你的回复,焊桥这东西对我来说是可望不可急的东西,没有BGA,只有看以后用的多不多,在打算买个玩玩

网友:
还是拿去电脑店里修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