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GA-HA65M-D2H-B3触发断电

楼主(2014-12-19):
主板型号:GA-HA65M-D2H-B3 V1.0

故障描述:触发断电 再开不通点 必须拔掉20P后才可以再次触发
1.量所有供电的对地值 内存 桥 总线 CPU

CPU的对地值低是正常的 (上CPU了)

2.BIOS的问题也会出现加点断电的故障 刷BIOS
刷完BIOS后又出现了个新的故障第一次触发加点断电再开不通电 插拔20P后可以正常点亮
断电后再触发又是加点断电再开不通电 插拔20P后可以正常点亮
心想是不是RTC电路出问题了

问题出在这了。
附亮机图,

总结:1.BIOS资料坏遭致触发断电再触不通电
          2.RTC电路没电下载BIOS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6466-1-1.html

网友:
个人直觉,你直接换个BIOS电池,或者拔掉它放下电,肯定好、

网友:
原来是CM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是电池没电引起的此故障吗…?

网友:
原来是电池引起的!!1

网友:
现在H61的板子首先就要检测RTC电路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搞了那么长时间,还是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