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 LE 插诊断卡跑9b

楼主(2014-12-19):
有块P5P41T LE  主板 插诊断卡 跑9b  求大神指点迷津  BIOS 刷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查一查BIOS周边的电路特别是822排阻

网友A:
把BIOS旁边的822排阻换掉就行了,我之前修个,换了好了

网友:
内存供电怎么样呢?

网友:
bios 旁边的822排阻 一般换了能好

网友:
换BIOS芯片看看

网友:
先量BIOS旁的822排阻看看,正常的話再刷BIOS試試.

网友:
代码直接跑9E还是跑了一些代码之后挡在9E,这个要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旁边的822排阻换掉就行了,我之前修个,换了好了

是的,我之前有块一样的板,换了就OK了

网友:
14   41才是BIOS

网友:
华硕一般都是排阻坏

网友:
BIOS 旁边 822先换。以前碰到过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应该又是哪个822的排阻坏了。

网友(2015-01-20):
BIOS上面南桥下方有个822空焊

补充内容 (2015-1-21 13:35):
详情看17#

网友:
楼主用上面的办法修好没有?

网友:
先看看那一路电路的电流偏大,找不到真正的源泉十个排阻都没有用........

网友:
第二天又不行了,因为是想到跑不过CPU没去查内存条件,仔细一下,内存总线两个电压都偏低,连到南桥左中间一个272换掉3.3就有了,应该算彻底解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