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供电

楼主(2014-12-19):
一块SOYO G41主板,开机能触发,CPU无核心供电,根据检修思路,查内存无供电,发现内存供电方式是运放加MOS,输出只有0.5V,查MOS是好的,更换运放,故障依旧,测量发现运放3,5脚正向输入端电压不同,3脚1V,5脚1.5V,他们都是上拉电阻接到3.3SB,又有一个电阻对地分压的,是这里的问题吗,两个同向输入端电压是不是要一样的,另外这个板是DDR2 DDR3双内存的,忘大家多 指教

网友:
查电阻、电容和芯片自身

网友:
输出明显不对,怎么可能才0.几V,电阻的问题吧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