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43AT卡 LOGO

楼主(2014-12-19):
有块P43AT 主板 前天晚上用的好好的 突然之间开机 卡LOGO 无解 该换的东西都换完了 BIOS 也刷了 还是一样求大神指点下
卡LOGO

网友:
测试卡跑什么 裸板试试

网友:
好像是网卡有问题。

网友:
刷了bios 拆了外设还卡的话 基本上就是桥喽

网友:
网卡、声卡、外设、USB都有可能

网友:
上面的都说的很详细,照做就行了

网友:
BIOS设置里面关闭网卡和声卡试试(设置为Disabled)。

网友:
在BIOS内屏蔽所有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