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ThinkPad sl400电脑显示器不亮,用灯照可以看到图像

楼主(2014-12-19):
用万用表测驱动板输入端,量不到电压,请教各位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A:
一般是高压板、灯管故障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高压板、灯管故障比较多。

高压板没问题,是输入到高压板的那一端没有电压输入,电压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高压板、灯管故障比较多。

这个应该是暗屏了,搜到一些说是保险或者电容击穿,请问这个要怎么查啊

网友:
就在电源板或者高压板他们相连之处找找看  有没有保险啊。

网友:
灯管吧 还能是别的吗

网友:
笔记本啊,可能是I/O

网友:
看看高压板供电正常不

网友:
没有图纸很难找,只能跑线路了

网友:
换高压条试试。

网友:
笔记本暗屏,我不大行不过以前搜过帖子,有说灯管和高压条坏的,也有说合屏开关坏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高压,或者是灯管,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