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4版号E89382掉电

楼主(2014-12-19):
今天接到这个板子打开一看是在外面修过的板子   CPU供电芯片的两个锡盘已经掉了   BIOS资料刷过   但是能点亮   一旦插硬盘或者是U盘就会掉电重启  进BIOS也是掉电重启  是不是CPU供电芯片少了两个锡盘造成的呢?还是南桥有问题?我现在怕买了南桥也是老样子?求大神们指点一下?有图纸的贡献一份啊   很急   谢谢!

网友:
既然是CPU供电IC少焊盘,就先打开图纸来看看这两个焊盘是什么脚位,

网友:
CPU功率是可以调节的,在负载加重的时候,CPU的工作电压会工作在1.2v -1.5v 也许短的那两个脚位就是通到CPU去的  CPU工作电压的控制脚位

网友:
就是找不到图纸啊     也没办法飞线    这块板子要报废了

网友:
供电芯片除非是空脚,否则都不能少

网友:
查芯片资料,就知道那两个点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查下5V后级供电出来的开启信号正常不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最好用原装适配器试下  ,有些电源带不起  我遇到一个Y460就是 哦 ,用指针可调才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