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短路 通病

楼主(2014-12-19):
N4110  5A大短路    显卡供电 上管 容易坏    修好了好见台    检查充电芯片检测信号只有10几欧   一般就是那个上管坏了

网友A:
是不是铁壳的那种管子

网友:
哦,显卡那个管子这么容易坏

网友:
铁壳吗,铁壳坏的很多的,

网友:
学习了 还没遇到 下次遇到看看

网友:
铁壳的话确实很容易坏 这已经不是机型通病了

网友:
人家苹果也用的乌龟壳就没见坏过。。质量问题

网友:
铁壳坏的很多

网友:
修过CPU电容短路的

网友:
铁壳不好换

网友:
好像我还没遇到过啊  下次注意下

网友:
修到过看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铁壳的那种管子

记得不是铁壳的那种 是 比较小的MOS

网友:
楼主下次记得上图啊

网友:
捡钱了,希望俺也尽快遇到。

网友:
天意版主说的对  是小的mos管 但我今天修的是显卡供电管旁的电容短了

网友:
遇到过好几次 ,短路基本是铁壳子坏了

网友(2015-01-18):
显卡上管坏,去量充电芯片。有点扯淡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详细呀和没有说一样一样地

网友:
这个应该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没遇到过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