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掉PCB修复联想B450进液腐蚀不上电。

楼主(2014-12-19):
接修一个联想B450,顾客说是进水,就是一只猫在上面撒了一泡尿。机器不上电,犹豫中接下机子,刚拆除键盘,就有一股骚味,此时又有犹豫,徒弟爱干净,不想修这机器,我想我也不想修,不然放弃吧,不修了,又一阵思考后,决定开修。

这是腐蚀的,骚味和烧糊的问道越来越浓,心情忐忑。
大短路,里面烧了不少地方,二极管U2U3 F9等都烧了,首先开始辛苦的清理工作、请注意上图两处烧黑的地方,风扇上方为烧点1号,管子那边是烧点2号。为后面的维修做伏笔。
2号烧点的二极管,U2 U3烧的起皮了,图纸上看出都是P管,这板子没有点位图,修起来费了不少时间,P管换上,烧糊的电路都补好,万用表测了几下,发现U3 S级还是对地大短,就知道没那么简单修复,
此时磕掉电源的电压过来,经过U2,U3连接的R9后就为DCBATOUT,正常应该为19V左右,断开R9,发现后级短路,这后面的长路漫漫,为了节省时间,烧鸡吧。点就定在R92脚,拿开CPU,接好可调电源,慢慢升电压,电流。并且仔细触摸主板,许久并无器件发热,但发现没有元器件的PCB板层渐渐发热,就是风扇口上方的1号烧点。看来是DCBATOUT这条线PCB烧在一起了,用刀子挖了半天,还是短,挖到实在不能挖了,还是短路,*脏话*,我狠了狠心,咬了咬牙,拿出尖嘴钳子,剪断它。
然后你猜怎么样,还是短路,呵呵,但是我用粗砂纸打磨了两边的边缘,不短了,阻值出来了!
总之希望这段板层没有其他线路吧,观察图纸,这段
DCBATOUT直达U31 和G4,由于没有点位图,我找不到G4这个点,我就把DCBATOUT用线连接到U31的S级。然后全部检查一遍,装好CPU 内存上电一测,晕,不短路,但居然没有待机电流,并且实测没有3V 5V待机电压,这个机型肯定上电的时候有待机的,于是检查待机芯片的供电等条件,发现还是老对手DCBATOUT(这时候信号经过公共点变为: DCBATOUT_51124)没来到为待机芯片提供VIN电压,我想很可能是我剪断那层PCB导致的,为省时间,直接拉条线到这个点,上电源再试:哈,果然待机电流有了,触发,电流刷刷的上来了。搞定了,上个图,看起来很乱的样子。

网友:
万一修不好,客户让你还原就不好了。

网友:
所以减板子之前,我狠了狠心,咬了咬牙。哈哈,还有,这个板子值多少钱,肯定不多,不行我最多买个板子呗,呵呵

网友:
楼主心不狠 站不稳

网友A:
DCBATOUT这条线和PCB烧在一起这种故障是属于板层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观察发现的呢?

网友:
修板很不规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BATOUT这条线和PCB烧在一起这种故障是属于板层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观察发现的呢?

不是烧鸡得到的结果吗,就是1号烧点,发热,发烫,我就死磕这个PCB了。

网友:
没规则,我时序也不管,节省时间。

网友:
是啊,修这种进水板一定要把换板子费用考虑进来才行。

网友:
猫尿的导电系数挺高的,板层也能烧穿!可以考虑把猫尿拿去做电解液!放铅酸电池里面超级ok,难为楼主了,修的怎么认真仔细

网友:
这种板子,遇到都换板了。!

网友:
还好·你剪的地方没布什么线··不然看你怎么修·· 修好就是钱啊··

网友:
这样也行啊,学习了

网友:
有必要这样修吗  客户个好多钱?

网友:
p 牌这样也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