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用逻辑分析仪修本本的?

楼主(2014-12-19):
各位大神们,有没用逻辑分析仪修本本的,这东西对脉冲时序及总线分析很有帮助。可惜俺不会用,有用的请指教。

网友:
在本论坛应该没有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修本本那是不错的工具阿你是那个型号阿

网友:
先进玩意  不懂

网友:
是不是有个磁盘阿

网友A:
什么是逻辑分析仪?修的了短路吗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玩艺,,真有吗

网友B:
逻辑分析仪不错,不过我们一般没有那样的技术,起码你要对前端总线很熟悉,了解各大总线的通信协议,时钟到来时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目前只有一家培训机构能够讲解

网友:
当你会用逻辑分析仪的时候 估计 95%的本子都会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逻辑分析仪不错,不过我们一般没有那样的技术,起码你要对前端总线很熟悉,了解各大总线的通信协议,时钟到 ...

谢谢,如果掌握了该技术,修本本那就是神的速度了。咱也不需要了解的那么详细,只了解开机时序,spi、iic总线就可以了。不过这种仪器价格不菲,我是望尘莫及了!

网友:
从没听过!!!!!

网友:
逻辑分析仪??!!  那是什么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如果掌握了该技术,修本本那就是神的速度了。咱也不需要了解的那么详细,只了解开机时序,spi、iic ...

逻辑分析仪一万多,总线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本本lian--meng有几个学员就有用。

网友:
真的见都没见过,

网友:
不懂!是什么啊!

网友:
不知是否真有那么神奇

网友:
那东西买不起啊

网友:
这东西没见过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玩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逻辑分析仪?修的了短路吗

这个东西是用来数据分析、采集控制总线时序、串行总线传输数据分析等等。。。工程师用来调试软件,并观察硬件系统执行情况。示波器是用来对信号的定量分析,更多的是测量信号物理参数。

网友:
什么神器,介绍一下

网友D:
只在跑码和档代码时用处大些,设备太贵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在跑码和档代码时用处大些,设备太贵没意义

别墨守成规了,提高维修成功率和速度才是硬道理,我们不需要太好的设备,能同时观察16个信号即可!

网友E:
真还有这个玩意。再哪里能买到。给个链接看看。谢谢

网友:
我看着别人用过!

网友:
2014中文版 逻辑分析仪500M 34通道 协议解码 usbee STM32 FPGA还真有这个东西。看了半天没有看明白。

网友:
呵呵,x喜同志貌似在教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还有这个玩意。再哪里能买到。给个链接看看。谢谢

神奇的百度

网友:
逻辑分析仪?,这是什么东东?我感觉自己不是小白,是白里透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