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屏爆闪惠科显示器型号2201

楼主(2014-12-19):
半月前换的电源板,这次拿过来说有时屏幕爆闪,频率很快。我测了一中午终于测出来了.最后测得是驱动板的问题。这种不稳定故障果断换板。但我换板用了两个小时,因为它的屏供电是12v的坑死了。我只知道屏供电有5v,3.3v。最后从电源板了跳12v过去,但得把原来去屏上的5v断开,下面看图

网友(2016-01-12):
苹果上的LG屏很多12V的

网友A:
22寸用12V屏供的很少见

网友:
把原来的三极管拆掉,然后直接从电源板跳一个12v过来给屏供电么?

网友(2016-02-12):
引用 网友A:
22寸用12V屏供的很少见

是的,先记住这个显示器型号,下次修的时候,先测量一下屏供电的电压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先记下了,谢谢。

网友:
不错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
12V的屏供电的确少见,至少我那么多年维修,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