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2219VG

楼主(2014-12-19):
一台AOC 2217VG,出现这样问题 屏上电压也差不多,电源板和驱动板及屏线也换过了,不知何故,有请高手,谢谢。

网友:
那你点过屏没有?看得不是很清楚 有点像是干扰,也有点像屏的问题。

网友:
刚刚外接高压条测试灯管,四个灯管都会亮,但有两个比较暗。开机图像出现上下两条白边。

网友:
放到别的好显示器试试

网友: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第一幅图上下各有一条白线,第二幅图差不多要进入系统开始花屏,第三幅图进入系统后直接大花。

网友:
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