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拔COMS电池放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4-12-19):
二修机大家一般都会说看看RTC电路刷BIOS  这我都做了没什么两样故障依旧

网友:
拔CMOS自动开机的话  证明EC那边有问题  查EC待机条件吧

网友:
不是很正常嘛?????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楼主查查io条件

网友:
v460   没有COMS电池就是自动开机啊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坏的多 是不是一休哥程序刷错了建议刷个程序

网友:
现在是放电插电源自动看机插上COMS电池第一次可以第二次就起不来开关有跳变就是不起机是不是不起机

网友:
BIOS 容易坏

网友:
BIOS 容易坏  刷个试一试

网友:
查下EC条件   再看下南桥

网友:
吧4个贴片王八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
这个机bios爱坏

网友:
我的V480开机约半小时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