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 系统中只要一操作就掉电 各位提哈意见

楼主(2014-12-19):
是否是温度的问题啊?

网友:
进PE呢?在BIOS里面也是这样吗?

网友:
好了吗 我遇到一台也是这样的 独显关了就好了

网友(2015-02-05):
我遇到一台 是点游戏就掉电!!!!!求解

网友(2015-03-17):
楼主解决了吗 手里也有一台

网友:
我也遇到了 还没好 研究中

网友:
刷个EC试试,可能是电源管理的问题

网友:
我那台也是一样有时亮有不亮,亮机时装系统装完了动就重起。发现CPU电压不正常,0。68V正常是0。9的,换了CPU后正常了,系统装进了,就是没有显卡驱动。

网友:
这里有驱动,包好,我的也搞好了http://www.drvsky.com/down1.asp?add=ddurl/amd/AMD_Mobile_12.104.0.0000_W864.exe&id=14281

网友(2015-05-29):
是装驱动好的还是CPU呢?

网友:
感觉是驱动或BIOS的问题

网友(2017-06-27):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2017-08-21):
我也有一台是这样的问题! 正在从新做系统,不知道能好不。!!!我感觉想是驱动不合适! 安装驱动的时候什么都好。装完驱动重启进系统后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