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元件代换问题?

楼主(2014-12-19):
参数 3PFB 60 0G
是什么类型
二极管
怎么替换
window

网友:
是不是在开关变压器的输出端的,应该是3a 60v的快速二极管来,用 fr307 或者irf 307

网友:
用3A/100V以上的快恢复二极管代用即可。

网友:
这个应该有好多配件的吧?3A60V以上的快恢复二极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