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风扇只转动一下,就不转动了,这是什么情况啊?求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2014-12-19):
,今早上班,打开电脑,发现风扇只转动一下,然后就不转动了?电脑开机,风扇只转动一下,就不转动了,这是什么情况啊?试了好多方法,没解决,急用,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送修吧  自己搞 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换一个新电源试试吧。

网友:
主板电源都可能造成,先换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