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225和51225c通用不

楼主(2014-12-19):
请问51225和51225c通用不,有人试过没?

两个芯片 大小规格不一样 何谈通用                -天意

网友:
你可以看下引脚定义 一样就可以

网友:
通用,没问题

网友:
试过了  可以通用

网友:
看下引脚一样的话,试试看看

网友:
可以用的这个坏的比较多建议多倍点

网友:
看下引脚定义   一样就往上整   不行再弄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