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所有的 txt 文档打开乱码,如何设置打开方式使打开txt文档正常显示附图 ;

楼主(2014-12-19):
我朋友不知道按到哪里了,导致现在打开所有 txt 文档都出现 如下图 :

大神给个指示,操作步骤越详细越好,最好是设置以后电脑里的所有的txt文档打开都正常,  表告诉我让我用word打开然后复制出来重新建,,,,

文档好多好多呢 ~  一个一个整太麻烦了

网友A:
你打开的肯定不是TXT文件

网友:
看样子不是关联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的肯定不是TXT文件

是的呀

网友:
先把文件拷到其他电脑上看能不能打开,如果不能打开,说明文件问题,如果不能打开,系统问题,解决方案,略过

网友B:
好象是汉字库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象是汉字库设置问题

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2015-01-18):
打开记事本,菜单选"格式",选项"字体"为Arial Narrow, 字符集选"西方",试一下,

网友:
需要软件才能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