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 XEROX 2003 V2复印机之简单维修

楼主(2014-12-19):
    复印机维修虽然修的不是很多多。不过呢也有好几台了。前几天修了一个佳能2420D 复印机 出现E000007-0000 错误。更换定影膜解决问题,利润也就400多点。本来想拍照发个贴,结果手机没有电了,就没有拍到过程
   今天上午简单维修了个FUJI XEROX 2003 V2的复印机,利润也不多就700左右吧,下面就是过程,
首先来张机器

在弄几个故障现象图

这个应该算是不怎么固定的吧,
  好、有了样张,可以基本判断是鼓架的问题,而且具体的问题应该是里面废粉太多的原因了;(主要是这样的现象经常接触)
  打开前盖和左侧盖才可以取出下面这个东西

取下来后,在上图我有打圈的地方有两个销钉,去掉后才可以拿下粉盒,
粉盒取下后就轻多了,下面来张拆掉废粉仓的样子吧

这里有个5个螺丝,全部拆掉,同样是打圈位置,

然后一个一个的取下来就是下面的样子咯,

在接着就是清洁这些东西了,还有把废粉仓的废粉全部倒出来,就是上图左上角那个东西,下面是倒出来的一堆废粉,

一个一个,清洁好了再还原,顺便把粉仓的粉也干掉了,毕竟维修费用报了那么多。所以就重新加的一只原装的粉。
一切搞定,最后来张故障解决的样张吧

兄弟们我写得不好,你们就将就看吧,如果方便的话,就给点下载分吧,
最后说一句,在基地呆的半年没有白去。感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
我是来打你的

网友:
没事,自己先顶起,中午饭都没有吃就编辑的

网友A:
有没有搞错啊,有那么喜欢打人吗,还是多多的修机才是王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搞错啊,有那么喜欢打人吗,还是多多的修机才是王道啊

不打你打谁,明天放学别走

网友B:
看到加分理由,我就笑了: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今天分又用完了,明天补。近日打印机版块人气爆增,分都不够用啊。
我加分就冲着楼主的那支手,理由:弄过粉的都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到加分理由,我就笑了: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今天分又用完了,明天补。近日打印机版块人气爆增,分都不 ...

谢谢,不过确实是这样的,加粉都会这样,喷墨打印机更是不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不过确实是这样的,加粉都会这样,喷墨打印机更是不爽啊,

自从开始干这个,我的手就五彩斑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自从开始干这个,我的手就五彩斑斓的。

修激光的麻烦啊,像这样弄好后,手上全是粉,就连吐口痰都是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不过确实是这样的,加粉都会这样,喷墨打印机更是不爽啊,

首先补上分,再跟楼主说声:对不起,我忘记昨天是星期天了,我休息,老婆便约了朋友一起去爬羊台山。
我是宁愿弄喷墨机,也不想再去碰粉了。应急时换过一次粉,清理时用吸球吹,吹得到处都是,吸了不少,怕了。我拿去外面加粉,看他们大多改用布条清理,这样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从开始干这个,我的手就五彩斑斓的。

喷墨机,确实比较爱出故障,特别是改连供后。
我现在处理喷墨机,备一条旧毛巾,先过水,拧干放一边,手上有墨时先擦一下,结束后一看,好多了。记得我第一次搞喷墨机,手掌上还真是全覆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激光的麻烦啊,像这样弄好后,手上全是粉,就连吐口痰都是粉啊

真是在用生命赚钱,大家都不容易。
所以看到你们手上全是粉,还不忘拍照发贴,感动啊。
建议大家弄粉时,还是带个棉制口罩,不要怕别人笑,健康最重,清理时改用布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在用生命赚钱,大家都不容易。
所以看到你们手上全是粉,还不忘拍照发贴,感动啊。
建议大家弄粉时 ...

恩,先谢谢你的加分,钱是赚不完的,生命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