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板bios密码破解方法

楼主(2014-12-19):
本人有快ms-96e5的工控主板,主板的bios设置了密码,用了很多办法都清不掉,现在把coms的信息都清了,可密码还在,板上有个Winbond的25X40(后面看不清)的芯片,不知道换了这个芯片是否能去掉密码,求高手指点。

网友:
难道有密码芯片在作怪……

网友:
刷BIOS 也不行吗

网友:
bios刷不了,没更新的文件啊。厂家说这是oem的,他们没有这块板子的信息

网友:
先备份在搞以防万一

网友:
现在好多工程设备都是OEM的,有时间限制  定制型的

网友:
只能找厂家了……

网友:
断电源,把主板电池拆掉十分钟,一般都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主板还没见过  有图片吗  估计只能找一样的主板刷BIOS了

网友:
用编程器先把BIOS数据备份,然后在缓冲区分段修改一次一次的试,

网友:
台板的这种现象比较少吧

网友:
一般的密码COMS放电就好了

网友:
搞定啦,搞定啦,这个板子有两个版本的,一个是96e5100一个是96e5200 我的是200的,刷200的BIOS还是有密码,刷了100的没密码,在100中设了密码,然后刷200的,用100的密码就可以进BIOS了。这是个什么情况还没弄清。在200的cmos设置中没有密码的设置功能。

网友:
其实你先备份出来,再刷进去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同求啊  我也不知道

网友:
bios刷不了啊

网友:
不知道主板有没有TPM的功能?
有,当然可以设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