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E42L,待机电压时有时无

楼主(2014-12-19):
一台联想E42L,板号:LA-3541P,待机电压时有时无,拆机后测公共点电压也是时有时无,查看全板,无腐蚀现象,因为是仁宝的,刚开始以为是保隔有问题,拆了副隔离的二极管,故障一样,后来无意中触碰到电源接头,发现公共点电压没了,拆开电源头一看,断线了,晕,搞半天就这里。焊好上电亮机

网友:
这个?这个?!  楼主不够细心啊

网友:
新手,新手,有时会忽略一些基本的东西

网友:
你好是好呢,我有一次公共点7V 。修整整一上午,最后才发现是电源口的问题

网友:
这个也要发贴吗    我晕死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发贴。贴子多了经验就多。,联想Y450这个是通病。还有Z360,修了N个。还有花硕A43系列。X84谢列。

网友:
这个问题要是也能修半天才发现问题电 有点走弯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