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冠a2039LED显示器通用电源板没有12v和5v电压,求救中。

楼主(2014-12-19):
该电源板之前正常,但是3极管中间有颗螺丝,装的时候没看见,装机后通电,砰地一声,挂了,挂了2个2极管和保险,3极管线下测量还是好的NPN管,测量换好后的电压,电容优310V,3极管3个脚有都有电压106v.105v.106v 怎么会这么高的电压呢?电源芯片上的5个脚是106v,一个脚是105v,感觉这不对啊,没接地脚,测量431没电压,但变压器初级有310v,变压器次级0v。还有一点是我用红表笔接变压器初级,黑表笔接地万用表显示0V,我黑表笔接在电源线的黑线脚就能测出电压310v,搞不懂撒原理,是主板线烧断了还是咋的。现在是没有输出电压,不知道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还是变压器挂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
换个通用型的不行吗?

网友:
搞清楚哪儿问题没有?

网友:
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电源芯片坏的面大,找个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