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修复三星E258不读卡故障

楼主(2014-12-19):
一台三星E258进水不读卡,首先查读卡器各脚的对地阻值.当查到卡供电脚时听到万用表叫了,刚开始还以为是对地短路了,但仔细一看发现还是有阻值的,说明这个脚还是没问题的,因为我发现从E708开始三星机的卡供电有好多机器的对地电阻都是很小的。

然后在电池脚的中间触脚上加一个2K左右电阻对地加电开机,在开机时测各脚的电压,发现都没有,心里想就算时钟复位数据用万用表也许灵敏度不高测不出来,但供电VDD应该要能测出来啊.卡供电是直接由电源提供,于是先换了个电源,但未能解决问题,而且供电还是没有.这说明CPU根本就没启动读卡电路这一单元,但查来查去就是没查出个所以然来,心想难道要撬CPU吗?这时又打开电路图,仔细查找CPU相关电路

终于发现一个可疑点,CPU有一个SIM开关信号送往电源.顺藤摸瓜找到一电阻,图上标注2.2K.用表测量:不通.取下电阻一看锈断了,找一个2K电阻装上,正常了。

图纸如下:
三星E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