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不开机

楼主(2014-12-19):
     手上有一台N4110开机没显示,按开关键显示0.00到0.02,拆机,看3V5V正常,EC条件正常,就查看到PWRBTN#没有电压 ,这是就先刷bios,还是不行,之后直接就换EC还是不行,仔细想下好像有点不对,想到15V电压,就直接查3.3V_SUS一看没有出来,我那个去,看下PQ17G级没有电压,真的是15V升压电路,源着电路查到PD3  PD4  有15V输出   估计是PQ20或PQ21问题了   测下PQ20和PQ21都正常,再看PQ21G级正常,纳闷,无奈之中加焊下PQ20和PQ21好了      拷机没问题,想下有点怪会不会是虚焊了,还是不大清楚

网友:
待机15v电压不正常导致的不开机,这种还不算很多,一般电路都是15v直接过去的,这个还有个电路控制

网友A:
建议换了,这个也有可能是电路上的一些电阻坏

网友:
加焊好的 两个管最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了,这个也有可能是电路上的一些电阻坏

电阻我都量过正常的    最有可能行感觉还是那两个场管

网友:
烤机3小时为妥

网友:
这种情况还得有待测试  。

网友B:
今天中午到现在都没有问题      说真的就是怕给回客户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中午到现在都没有问题      说真的就是怕给回客户才出问题

那运气也太吊了

网友:
这应为没出二次转换电压掉电故障吧!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一下你板子的3 5 v电感对地是多少啊,

网友C:
我这个+3.3v_sus电压没有转换出来,但是这一端阻值只有64,是不是有短路啊?

网友:
少见的问题!!!

网友:
烤了3天都没有问题   我也觉得运气有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3.3v_sus电压没有转换出来,但是这一端阻值只有64,是不是有短路啊?

我的都有100多   集体忘了

网友:
呵呵这都能蒙到啊

网友:
ec 工作条件

网友:
可能会返修的

网友:
15V 不正常 电压转换不过来

网友D:
电压不全引起的不开机呗!
Jasonouguoxiang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问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不全引起的不开机呗!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问题

网友:
加焊的问题 一般返修的多 就好像显卡一样 加焊的 用不了几个月又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