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和键鼠都不能用,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4-12-19):
两台昂达垃圾台式电脑(主板型号是N61GT),其他开机都正常使用,维独USB和键鼠都不能用,5V供电是有的,求解答,还有USB和键鼠由什么芯片控制的

网友:
现在不知还有没单独的芯片控制啊,不行就是南桥的事情了

网友A:
COM口和USB口有个75232还是什么,换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口和USB口有个75232还是什么,换个

没看到你所说的75232这东东

网友:
加下南桥看看

网友:
由南桥控制  压桥看看

网友:
io
也看看  南桥

网友:
直接换南桥了

网友:
换桥.应该能好

网友:
键盘鼠标由io控制,usb由南桥控制。

网友:
打USB接口阻值正常吗?不正常换南桥。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先换io不行就得换桥了

网友:
加焊不行就换南桥把

网友:
还是先BIOS,在查南桥

网友:
刷BIOS——换IO——换南桥。

网友:
I/O芯片不好也能出现此故障

网友:
打阻值测量不行就换桥吧

网友:
由南桥和IO管理

网友:
看看前置USB能用不?
USB口后面那个小八脚坏,也会引起,对地阻值你打了吗,

网友:
进BIOS设置里看一下相关选项是否关闭。

网友:
换IO芯片试试看。

网友:
别换南桥,测下USB的阻值和电压,如果正常的话,先BIOS 再看USB旁边是否有门电路,有就换,再IO 再南桥。先易后难。

网友:
供电正常,其他2根数据线对地阻抗正常吗?跑跑线看看是受IO控制还是SB?

网友:
USB双桥主板南桥控制 单桥的话就桥控制 键盘就是IO控制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台式电脑的话 只要把PS2电路维修好久可以的 USB有些DOS下士不支持的啊

网友:
先修ps2 换个io 打值看看 有些主办ps2不能用会影响usb 也不能用

网友:
先加焊南僑試試看吧...

网友:
测下几个信号线的供电有没有(不是鼠标供电),不行换I/O

网友:
先刷bios,再干IO,打USB对地值,不正常最后干南桥!

网友:
LZ你是否修好了,告诉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