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555T +1.8VS对地阻值疑问

楼主(2014-12-19):
+1.8VS是待机芯片ISL6227产生的待机电压

网友:
按正常来说,有点偏低,一般都是1百以上的

网友:
这个阻值稍微偏低一点儿  具体多少 不清楚

网友A:
通电 看看 电压正常吗   如果是内存供电是低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 看看 电压正常吗   如果是内存供电是低了点

是待机电压

网友:
比正常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