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主板,开机显示LOGO后不动了,求解

楼主(2014-12-19):
一片不知型号的HP英特尔3代内存主板,开机一值显示LOGO后不动,按键盘鼠标都没反应,刷BIOS也不行,是怎么回事,求高手解答那里坏掉了,氧化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板子太新,太干净了。

网友:
外设  外设

网友A:
裸机一块,除了显示器什么都没插了呀

网友B:
屏蔽网卡和声卡试试

网友:
换U .好不犹豫换U。

网友:
换u不行的话很多是u座引起

网友C:
硬盘拔掉试试,不行再断声卡网卡供电试试

网友D:
在主板BIOS设置里面关闭网卡和声卡试试(设置为Disabled)。

网友:
查外设供电和拆外设部件

网友E:
把声卡和网卡芯片摘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蔽网卡和声卡试试

试过了,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声卡和网卡芯片摘掉试试

试过了,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主板BIOS设置里面关闭网卡和声卡试试(设置为Disabled)。

显示LOGO后键鼠任何东西都没反应,怎么设哦

网友:
        我手里有个联想的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见过 ,也解决过好几次,毫不犹豫重现加载BIOS出厂值再设置,还不行的话毫不犹豫换CPU。

网友:
那只有南桥的问题了  是什么南桥吗

网友:
看来得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拔掉试试,不行再断声卡网卡供电试试

试过了,一样不行

网友:
不行先刷BIOS不行就按常规换桥

网友:
查外设,拆网卡、声卡的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机一块,除了显示器什么都没插了呀

网卡声卡什么的呢

网友:
拆掉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换硬盘试下先

网友:
换过电源没有

网友:
这种情况 你只能要他换主板了

网友:
这现象很像南桥问题

网友:
很少有CPU会引发这个故障

网友:
能进bios吗?能进线屏蔽外设,不行拆除外设芯片,再不行干桥,还不行换人换板。

网友:
感觉是CPU和NB供电不足引起的。
查看电CPU旁边的电容。

网友:
卡logo 我试过换南桥好的。可以试试。我的是dell的板

网友:
拆外设。刷BIOS不行。  直接干桥

网友:
我的华硕P5Q3也是一样显示LOGO后就不动了。我还以为刷BIOS就能修好呢。那我比你幸运很多,我插了检查卡就能进入系统。

网友:
所以我一直把检查卡插上使用。

网友:
82801GB的桥  直接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