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ID小白求救

楼主(2014-12-19):
刚遇到一个华硕K40ID的机子,开机正常,出现logo后就卡住不动了,在显示logo时按F2能进Bios,跪求解决办法,拆主板好像以前是修过北桥和显卡

网友:
压北桥试试

网友:
裸板测试的吗?! 检测设备不过  查查南桥

网友:
先放个电   再裸板接硬盘进系统  还不行的话 刷BIOS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BGA芯片虚焊照成的,如果看板子有人动过BGA芯片,那就直接拿下来重置一下看看,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