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NP370R5V 进水,修完后花屏 求解。

楼主(2014-12-19):
机器型号:三星NP370R5V机器板号:BA41-021761A REV 1.0
故障描述:进水 不开机。无待机.
维修过程:烤板后,处理进水处。有待机3V 无5V 。。看到5V 6912A 的管子连接一个电阻和一电容,电容发黑。感觉是升压电容有问题。 换了电容以后。5V 正常。自动触发显示后掉电。感觉像是一直接按住开关键一样。果断拔掉开关板,不掉显示。。

现在的问题: 花屏 和 插上开关板会自动关机。。
花屏的问题比较搞了。。 拆机的时候发现显存那里有水。 所以加焊了显存和显卡。 故障一样。
换过屏。 外接不显。
如图

无图。X宝上也找了。没有。。  大伙帮帮忙。。  提供点思路。 或者图纸也行啊。。。。

稍后把本机BIOS 备份奉上。。现在有点小忙。
都说显存。。大哥们啊!正反二面都有显卡 8颗。这是要命的节奏啊!
BIOS 8M 只能分卷上传了。绝对能亮机。(Z01.ZIP 把后面的.ZIP删除。二个一起下,解压就行)

网友:
把显存拆了重新植下。 或者直接更换。

网友:
换显存  加焊没有用

网友:
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比较规律的花,主要是显存问题多。又目睹显卡上有水,直接下来换了吧。

网友:
加焊不行那就换吧

网友:
肯定得换显存了

网友:
直接换显粗存

网友:
换显卡看看吧!!!

网友:
不会是屏吧

网友:
这几个月我也换了不下20个显存了。 价格能接受就搞起来

网友:
先显存重植株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