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复一例 华硕M2N61-TVM/S 无CPU供电 无复位

楼主(2014-12-19):
华硕M2N61-TVM/S不跑码。无复位,测试 有内存1.83V CPU电压0V 。。着手看CPU供电部分,这个是9245A +一个AJ-BN 和一个9603 一起组合的。从简单开始吧,先找到9245A的图纸 找EN脚 找SS 找VID 好象没找到EN脚。。。不过看到旁边有个D管(应该是双二极管)有1.1V电压一边有3.3V电压,上加负载上电量VID0-VID4 有电压。查了资料 如果都是高电平 才是没有输出。查SS脚 无电压。。会不会是SS连的电容问题?换了个电容一样。。查了供电 有5V。查了AJ边的元件 有11V 。9603不知道怎么查了。。手上有没有9245A替换,后来正好找到了一个好板上面有9245A 无意中对比了一下SS脚的阻值 不一样。好板上的700多欧。不出U电的板才41欧,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估计是这个28脚的9245A坏了。。。心理试着把好的拆下来  换上去试试吧。。。。一换 一上电。复位就出来了。。量电压 1.56V 断电 上U 上电。。。跑码到亮机。。维修完毕。

网友:
这也算菜鸟?  你让我们情何以堪

网友:
赞!!!!!!!!!!

不懂拒绝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赞!!!!!!!!!!

不懂拒绝 -2 赞一个!

网友:
   学习学习

不懂拒绝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走弯路了,不过也好,全当学习
先查28脚VCC供电是否正常?
再查14脚PGOOD信号有无,有正常,没有不正常?
如果再查PWM,,,电压是跳变的,很小!一般在0.7V至1V,不好捕捉,
有示波仪更好!如果上面前两个都正常,而PWM没有输出.那么就
是芯片坏了.
如果PWM有输出,但不稳压,查外围电路,如RT,FB等等.

网友:
菜鸟都这级别了 大神那就更吊了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你这水平够可以的了

很小声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赞!!!!!!!!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弯路了,不过也好,全当学习
先查28脚VCC供电是否正常?
再查14脚PGOOD信号有无,有正常,没有不正常?

pg是第10脚吧,LZ不算菜鸟,我比你更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弯路了,不过也好,全当学习
先查28脚VCC供电是否正常?
再查14脚PGOOD信号有无,有正常,没有不正常?

检测流程一般是供电,,开启,反馈,BOOT自举升压,11脚PG信号是芯片本身工作满足最后才输出的。

网友:
多谢指教.此芯片有供电,有反馈,没有自举!

网友:
这种封装的供电芯片挺老的了,不过胜在焊接方便容易测量起来也不容易短路别的脚位,我记得我测量QFN时就表笔可能碰了几个脚烧了,等我修到这款板的时候我就用你的参数作参考,用别人得来的经验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供电管理芯片要先查条件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查条件满足就行,

网友B:
不好意思问一下如果无cpu供电,在有主苾片和驱动芯片一般先查主芯片工作条件吗?如果Nv扳关机后风扇不停,总线供电关闭了,cpU还有电,应该关cpUEN,请问先关主芯片EN还是驱动芯片EM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各位大师分析评论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问一下如果无cpu供电,在有主苾片和驱动芯片一般先查主芯片工作条件吗?如果Nv扳关机后风扇不停,总 ...

一般是先查主控芯片工作条件然后查驱动芯片条件,CPU供电大多数由主控芯片EN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控制关闭和开启的,在关机时候,主芯片EN信号一般为低电平状态,如果为高电平状态,可以查下这个引脚外围相连开关控制三极管短路击穿情况。

网友:
已经很历害了,我都没这么耐心查,不行,直接扔了都

网友:
工作条件正常那就说明芯片坏了?、、、

网友:
我有一去年的板子,人家说桥坏了,实是无CPU电压,修修试试

网友:
我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向大家学习,陪孩子学习,也加强学习

网友:
打雷坏的,修好了,给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