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版苹果4s三网无锁越狱

楼主(2014-12-19):
IC为SIM卡保护管进水可引起不读卡,直接拆掉即可,用铬铁加上焊锡即可拆掉,不必风枪加热,这个供电IC,进水或者摔坏可引起三无,就是开始提示正在搜索,调制固件解调器空白,如图短接即可,拆掉如图短接封胶,拆的时候注意不要把主板拆断线。

网友:
不错 可惜就是图片的描述看不清楚

网友:
图片上的字太小了  看不见

网友:
图片上字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