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4-12-19):
机器:联想G475
板号:LA-6755P
故障;进水不开机 待机0.003

   简单维修简单讲述 拆机目测3 5V腐蚀,但无短路,全板均不短,先清理主板再将芯片腐蚀部分补上锡,上电电流还是0.003不出3 5V。 芯片13脚EN 电阻有些发黑经测量 PR412 499K电阻变质1M 换成300K电阻后依旧无电压。量芯片工作基本的一些测量脚位 3脚 REF 2.00 8脚VREG3 3.3V  9脚BOOT4.7 13脚EN 4.8V 16脚VIN 19V 17脚VREG5 5V 22脚BOOT 4.7V,都正常,想了想可能是断线了,但这个主板电阻不标料号得跑线,跑了会没有结果,继续从芯片工作条件上找问题查1 6脚ENTRIP 电压为0,PQ406 1脚为5V  2脚为0V,
再经跑线将PR417 418 414这几个电阻找到,发现PR417 电阻VS端无电压 根据电路图找到相连的芯片PU101 8脚VS电压有19V 应该是断线了。 最后飞线OK RT8205 1 6脚电压为1.0V工作正常。

联想G475 LA-6755P

网友:
分析的不错  进水不是很严重

网友A:
楼主真能沉得住气呀,要是我早就换芯片试了。

网友:
仁宝的板子  进水后很喜欢断线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能沉得住气呀,要是我早就换芯片试了。

线性电压 及芯片REF电压都出来了 正常情况芯片是好的。

网友:
先清洗一下   然后在换那个芯片试一下,

网友:
进水不是很严重的

网友(2015-03-29):
楼主分析的横好啊

网友:
分析的 精彩 学习了

网友:
问一下这个3.5V芯片的开启信号是谁给的?还是自己产生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