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f258进水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4-12-19):
一台三星f258,说是进水不开机,用电源加电按开机键,键盘灯亮,显示黑屏,两秒钟后电流归零灯灭。凭感觉主板应该是开机的,只是用电源加电开机显示欢迎语就关机了。
拆机先测量电池检测脚的对地阻值是95k左右,于是在废板上找一个15k左右电阻加在检测脚与地之间,再加电开机,键盘灯亮但还是黑屏,但两秒钟后电流没下来而是再往上走,接下来就有了开机铃声,至此手机正常开机了。看来判断还是正确的。接着拆开上滑,显示板上有一点点的发霉现象,清洗干净再加电试机,发现有显示只是没灯光。把两个排线座再清洗重新插好再试还是一样。以为排线损坏,于是换一条全新排线(受主观意识影响)还是没能解决问题。再测量显示屏上的发光二极管是好的,开机再测屏灯供电,没有。测屏灯正极到灯控ic第5 脚是通的

负极也全通往灯控ic,没有图纸,到了这一步就只好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和其它机器的灯控工作原理慢慢的琢磨了,灯控最主要的工作条件有两个,一个供电一个启动,一般都直接有个B+,但有些也不是直接把B+加在上面的。开机测量,此故障机的灯控上没有B+,没有原理图也就不知道到底是哪个脚上有B+。
于是用排除法,除了通往屏灯上和接地的脚。其它一个一个做通往排线座的通路测量。发现第8脚不通任何地方,但在板上却看到有明显的外引线,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但是不敢贸然的加B+试机,怕万一不对而把灯控ic烧了就得不偿失,而手上又没有此件。于是用刀片小心的把涂漆层刮开,顺着过孔走向慢慢测量。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查到是通往排线做的哪个脚了。

再测量排线座上那个脚刚好就是直接的B+,于是飞线,再开机,灯亮了。大功告成!

网友: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