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IBM T60不加电

楼主(2014-12-19):
今收到一台客户机,型号为IBM T60根据客户描述开机没反应,拆开机器目测主板无进水痕迹,无明显短路,插上可变电源待机电流为0.02还算正常,按开关时连待机电流都没了,用示波器随意测量下3V5V电感时,5V电感纹波很大,怀疑电容失容,从料板上擦个电容换上,再测5V电感电压恒定了,按下开关电流一路狂飙。

网友:
楼主是  一针见血啊

网友:
楼主收多少大洋呢?这么老的机器

网友:
示波器就了厉害

网友:
T6X和以后的电容故障的还真不多见了。

网友:
一炮见血的节奏

网友:
3 5V滤波电容容易出问题通病

网友A:
示波器厉害不说,点位图才厉害啊!楼主发上来分享一下呗!~

网友:
你这真的让我没话说

网友:
给力啊  。版主可以啊

网友:
楼主这个随意可以看得出是经验相当丰富。

网友:
都是电容惹的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厉害不说,点位图才厉害啊!楼主发上来分享一下呗!~

可以 没问题

T60点位图

网友:
膜拜大神,我的T60跟您的机器是一样的故障,不过我这台是3V的电容出问题了,按您的方法修好的,真心的感谢,正在测机器

网友:
楼主很强大啊。有示波器就是好。我都 没用过。。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呀

网友:
这样的机器修得过瘾啊!

网友:
有了示波器修机器就是快

网友(2015-01-27):
波波爽啊 钱也爽啊 花了7000大洋买的 泰克100M的  TBS1102

网友:
这个机子那个电容是通病呀,修过N多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按开关没反应的,不掉待机电流的是键盘开关问题,我前天才修了一个,直接改一个开关在键盘上就好了

网友:
都老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