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1640-007的绿盘,写不进01 ,敲盘

楼主(2014-12-19):
原来是坏道很多的盘,跑了自校不行,再格固件区写不进01,敲盘了,写原固件也不行了

网友A:
敲盘了?是不是磁头跑坏了?装载 ATA 01 写01,最好有原固件的备份。

网友:
敲盘的故障不是太好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敲盘了?是不是磁头跑坏了?装载 ATA 01 写01,最好有原固件的备份。

加载11模块了,用原备份固件也写不回去了

网友:
查看磁头地图是不是钩错了,如果不是很有可能是磁头跑坏了。

网友:
敲盘的磁头都不复位的咋写固件,换通刷试试吧,绿盘的磁头太蛋疼了,